楼主(2016-02-23):
初步接触高压变频器,看同事在测试接地故障功能,变频器整机连接好,断开了与电机的连接线,在B相输出端接了一个接触器之后接地,后进行测试,但是没报接地故障,测了B相与地间有电压没电流,自己看着不懂,

想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接地故障测试的原理和方法是什么?为什么同事这样接法测不出来呢?

网友A:
我们从不这样测试。

网友B:
高压变频没修过呀。

网友C:
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好多高压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只是在A相和C相装有互感器,刚好B是空的,所以B接地又无电流,变频器检测不到接地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是怎么测试的,是否测试零序电流?来判断?因为这个接地故障需要这个功能,保护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说的好像不对吧,即使AC相是测电流,B相实际也是有电流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出现哪一相接地了,出现接地故障了,我是为了验证接地故障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在乎什么牌子,只在乎怎么测试出接地故障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低压的你们是怎么测试这个接地故障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测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测试零序电流来判断是否接地?你们是做这个的吗,有别的测试方法么。。

网友D:
测试零序--是三相一起测量的,三相平衡的话理论上零序电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