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新手有事相求

楼主(2016-02-23):
微分指令DIFU控制的输出和触点微分控制的输出有啥区别吗?例图所示,对20.00来说,两个程序有区别吗??先提前谢过啦!!

网友A:
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区别在于简繁

网友C:
从程序上来说没有区别,但要是涉及到比如触摸屏控制的话,还是有点区别,无伤大雅。

网友D:
上面的单个条件,下面的可用于多个条件

网友E:
简单最好的。。。

网友F:
有的型号的PLC不支持触点微分,而只支持微分指令DIFU

网友G:
单个使能时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H:
老款的PLC只支持DIFU;

网友I:
下面的不需要注意逻辑直接用,上面需要注意逻辑

网友J:
来学习一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详细点吗?指的哪方面的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下面的不需要注意逻辑直接用,上面需要注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