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薄膜开关

楼主(2016-02-23):
一台施耐德ATV312的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总是跳出IF2故障代码,怀疑是面板上面的薄膜开关老化所造成,出于对普通按键电路的认识,我想拔掉薄膜开关的插头,应该也不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奇怪的是,拔掉之后,一通电就跳出IF2故障,请熟悉施耐德ATV312变频器的大侠指点迷津,ATV312的薄膜开关的原理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薄膜开关的插头,好像是2和7是通过内部通的,拔掉就不通了,会报警,你可以测一下。

楼主(2017-01-07):
谢谢大侠!好久都登录不上,来迟了,抱歉!

网友B:
需要短接的

网友C:
因该是进灰了 ,能起下来,清理就行,不行的花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