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一台麻花机,PLC是三菱FX1S-30MR,触摸用的是威伦,客户说春节前是好的,放假后再开机就是这样,我检查PLC程序是正常的,请问怎么退出这个界面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屏和PLC未通讯上

网友B:
欠费到期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程序在触摸屏还是在PLC里?可以破解不

网友C:
应该是在程序里

网友D:
估计是欠费设置的,给钱就完事了。

网友E:
触摸屏里可能有宏指令停机,与设备制造商联系吧。

网友F:
断电重启设备,或者能够上PLC内部的传程序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台麻花机,PLC是三菱FX1S-30MR,触摸用的是威伦,客户说春节前是好的,放假后再开机就是这样,我检查PLC程序是正常的,请问怎么退出这个界面

你能看到PLC的程序吗?以及触摸屏的程序?如能看到那就好办了。

楼主:
连接plc才发现是机器长时间没开机 时间恢复到82年 重新设置成16年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连接plc才发现是机器长时间没开机 时间恢复到82年 重新设置成16年就好了
一段时间不是还得停啊?

网友I:
不行的话,,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连接plc才发现是机器长时间没开机 时间恢复到82年 重新设置成16年就好了
一段时间不是还得停啊?
难道plc是山上的?

网友B:
如果是plc的实时时钟的时间改变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程序里的设定时间那不保证,如果还长时间不用那也保证不了哦

网友J:
读出程序看看

网友K:
FX1S的时钟用的电容来保持的,所以春节如果十多天不上电那么电容将放光电,时钟也就没有了;

网友L:
时间长了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