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2-23):
本人新手,在自己捣鼓,望赐教!
按这说明书,方向和信号是不是接到Y0和Y1?控制电压是24V串了2k欧电阻来的。还有个5v电源模块,该怎么接线?要不要跟24V开关电源并一块使用,还是直接接过来一个5v?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网友B:
方向随便接,脉冲y0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随便接,脉冲y0 1
那就是说这个PLC可以接两路步进电机了,是不是

网友C:
有的PLC脉冲和方向输出口是成对存在的,有的是方向可以随意指定。

网友B:
控制两个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一楼很详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脉冲必须是接两个高速输出点之一,方向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脉冲必须是接两个高速输出点之一,方向随意!
为什么我串了2k电阻,用万用表测电阻另一端跟电源-,还显示24V呢

网友E:
一楼画得很详细了

网友F:
;楼主图很详细了,,,可以参考借鉴接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脉冲必须是接两个高速输出点之一,方向随意!
为什么我串了2k电阻,用万用表测电阻另一端跟电源-,还显示24V呢

你带上负载再测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脉冲必须是接两个高速输出点之一,方向随意!
为什么我串了2k电阻,用万用表测电阻另一端跟电源-,还显示24V呢

你带上负载再测下看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你的热心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您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说的那样接吧,方向和速度分别接两个高速输出点

脉冲必须是接两个高速输出点之一,方向随意!
为什么我串了2k电阻,用万用表测电阻另一端跟电源-,还显示24V呢

你带上负载再测下看
带上负载测了,还有20v。我用的是金属薄膜电阻,是不是有种类要求

网友H:
带两路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I:
我刚接的,串2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接的,串2K电阻
为什么我串了2k电阻,带负载测量还有20v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看你怎么接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看你怎么接的线了
开关电源24v+引出来、串2k电阻,电阻另一端接驱动器脉冲端,方向端没串

网友I:
我共阴极接线的,脉冲-和方向-短接接负极,脉冲输出Q0.0经过2K电阻接到脉冲+,方向控制一样的接线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源负极接在哪里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参考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考这个图
你这个接法跟我的不一样。我是按1楼方法接的。
脉冲-接PLC脉冲输出,方向-接PLC方向输出。脉冲+是电源24+串个2k电阻,方向+是直接24v+

网友I:
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你测量输出端子输出状态下的电压是多少,应该是24v,如果是,你按我的接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按照你的方法,负载时才1.8v,不负载为0

网友I:
你测量的哪个端子,测量y3不接负载,要输出状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测量的是串过电阻的脉冲-和方向-跟脉冲+和方向+之间的,也就是跟电源24+之间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测量一下Y3输出状态下的电压

网友I:
你PLC的型号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I:
松下fp0-c16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