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我在处理一起消防水泵控制电路时,控制电路无任何负载(消防水泵正常时是不会工作的)可是一个DZ47-63/C10的单匹断路器时常自动掉闸,不知何故,(从监控看不是人为的)我换过断路器后,再也没掉闸啦。现在想想都纠结。还是听听大伙的高论吧!

网友A:
你换的还是C10的吗?
如果是那就说明是开关问题了。

网友B:
断路器坏了,需要解释么?很正常啊

网友C:
断路器有问题呗。

网友D:
应该就是断路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E:
有的国产品牌的低压电气零部件非常廉价,十来块钱左右的东西,你还想使用一辈子吗?

网友F:
开关性能不良,有这种情况;见过DZ47空载后,开关仍送不上的。

网友G:
根据描述,应该是坏了

网友H:
断路器的问题
不要说国产的,我空里装ABB C16A的接热水器会跳,以为热水器坏了,查了半天,调换同规格的开关好了

网友I:
空开坏了,楼主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么

网友J:
空开坏了呀!经常碰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K:
断路器问题

网友L:
断路器里面的塑料机构受热变形了

网友M:
你的消防水泵房是不是很潮湿啊?有可能潮湿导致的

网友N: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控制灯的断路器无规则跳闸,换后再也不跳闸了啊。

网友O:
这明显的空开坏了

网友P:
怎么简单的。。。不就更换试试看看

网友Q:
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质量问题

网友R:
断路器灵敏度高!

网友S:
应该是不好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T:
换新的好了表示旧的坏了吧,我这里热水器用的,便宜货坏过N多,最后火了让老大买的施耐德的,3年了没在坏过。

网友U:
换个新的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V:
断路器坏了贝。

楼主:
它并不是送上就跳闸,有时后一两天跳一次,我把它放在其它地方又可以用。

网友W:
电源不干净遇上劣质产品,共同谱写了这段插曲

网友X:
引用 楼主:
它并不是送上就跳闸,有时后一两天跳一次,我把它放在其它地方又可以用。

空开灵敏度高,加上水泵有轻微漏电。

网友Y:
断路器坏了呗!

网友Z:
潮湿漏电?

网友AA:
断路器坏了,我前我遇到一个后查了很多,最后从断路器后面的线折掉,一开也跳。

楼主:
当然我也换了,再也不跳了。拆下的我也用在了其它地方,也还行。原先虽然是在地下室,但不潮,对地电阻达到12兆,至如发热,无负载,也可排除。总之在此感谢大家积极回帖!

网友AB:
经常遇见断路器有无负载跳开,换新的再不跳就说明原来的坏了,至于内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没有必要去研究它

网友AC:
没负载要跳闸是断路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AD: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知道它坏了,换一个就行了。没考虑过这么多

网友AE:
空开坏了,又是狗就这么简单。

网友AF(2016-03-31):
空开有问题呗

网友AG:
国产的都不咋地!

网友AH:
断路器自身故障

网友AI:
没负载肯定断路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