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网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6-02-23):
总听人家说通讯组网有,手拉手  星型 什么的方式。哪位可以简单形象的说下,什么样是手拉手 方式呢?N:N是不是就是手拉手方式?谢谢

网友A:
手拉手的方式就像 诺骨牌效应一样,数据的传输一直往一个方向跑(当然,也可以往相反方向跑)

楼主:
手拉手就是一个一个的串过去的?????

网友B:
通讯方案的串联和并联的接线方案,就像三盏灯串联和并联的供电方案一样:串联下,任意一盏灯烧毁,其余不亮;并联则毫无影响。
现在的工业通许系统,普遍使用并联连接的接线方案,比如RS485总线,工业以太网总线。

楼主:
一台一台串过去也是并联吧,不会像灯那样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