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一,因为故障,更换了4通道的AI模块,但是信号无法显示。然后发现所有AI信号线的负端都被短接接地了。取消接地后,有信号显示。(成套设备,接线没有动过,但是以前在负端接地情况下工作正常。)
二,EM231单独供的+24V电,但是L+端与地的压差为0,M端与地的压差为-24V,怎么会这样?
求解!

网友A:
会不会有对地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是不是接地线搞错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