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我有一台安川G7,11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正常,就是驱动板没电压,检查板上没发现哪里有原件损坏。驱动板就是没电压。求助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送修吧,反正是公司的

网友B:
从驱动板向电源查,电源的几路是否正常?

网友C:
开关电源正常会4路驱动都没电压吗,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D:
看看整流二级管坏没。

网友E:
开关电源几路输出都正常的吗?

楼主:
开关电源都正常。驱动4组都没电压

网友F:
驱动4组电源和CPU电源不是共地的,你是不是测量错了

网友G:
开关电源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