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信捷PLC回原点命令是不是需要两个接近开关啊。。要不然每次都有误差啊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所有的plc都是有一个原点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楼主说的是近点开关吧

网友B:
另外一个是伺服的z脉冲信号。

网友C:
是原点开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学 不是很了解 别人叫我用一个感应开关,先加速到感应开关 减速至0 再回头慢速度回到感应开关停,这样才准,可是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实物 没仿真 烦。。

网友D:
找个师傅带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