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涂装车间送来一台5.5KW变频器一台,上电报F0022且不能复位,首先怀疑直流回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很少坏模块)测量电流检测电路输出光耦输入端1.37V,正常小于1v。开始检查外围电路发现一贴片电容锈蚀,更换后光耦输入端电压恢复正常,主板装上试机,电机正常运行。下午上班再试时又报F0022,重复以上步骤,后发现取样电阻旁边20欧电阻由于锈蚀接触不良导致,更换后试机使用敲击等方法未见异常,交付车间使用。以为贴片电容的问题走了弯路,如能仔细检查整个取样电路或许不会二次拆机。

网友A:
元件级维修,还是蛮厉害的。MM4的F0022是一个最让人挠头的故障,什么原因皆有可能。楼主能在元件上锁定故障点,真的太神奇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西门子MM440报F0022的经验,受教了!

网友C:
楼主技术很过硬啊

网友D:
维修元件级技术,不错很厉害

网友E:
MM430表示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