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我有一个减压起动柜,今年烧坏了两个自耦变压器,请师傅讨论一下问题出在哪,负载是一个200kw的电机,带的空压机

网友A:
变压器选择放大一档。

网友B: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多数情况下出在二次回路启动后自偶变压器没有退出。

楼主:
我有五个一样的减压柜,别的都没亊,就这个烧过两次

楼主:
电柜下了电机空试检查没发现线路问题,星点接触器正常退出

网友C:
量下三相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平衡否,超载否,估计电机负载有点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机及所带的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最大的可能就是变压器没有退出,但楼主已否定,楼主能否上个图看一下,星点接触器断开也不能说明变压器就退出去了,我怀疑是100%到65%这部分绕组串到电机电机回路了

网友F:
要不然就是启动时间过长

网友G:
星点接触器衔铁接触面污垢会造成断电后延时退出,这样也会烧变压器

网友H:
估计是变压器偶尔没有退出的情况!

网友I:
用软启动不就行了

网友J:
1、启动时间过长,还在降压过程中运行
2、时间继电器故障,不能切换。
3、接触器烧粘不能切断。
以上都可能产生烧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K:
可平时加强监护,看问题所在;2楼、5楼、7楼、12楼等意见,可作参考。

网友L:
其余正常,只有这个烧变压器,参考上面仔细检查

网友M:
故障应该还是二次控制。特别是延时继电器。机柜启动时发生震动,延时继电器可能松脱,造成接触不好,有可能发生延时继电器拒动,自耦变压器不能切除,从而烧毁变压器。在实际工作中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