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一直没弄明白:
1.为什么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常数必须是BCD数而不是十进制数?
2.为什么常数前面必须加#,而不能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没弄明白:
1.为什么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常数必须是BCD数而不是十进制数?
2.为什么常数前面必须加#,而不能加&

1、可以为10进制数,在项目属性中可以设定,现在新出的机型可以混合使用。
2、加#代表16进制表达方式,加&为10进制表达方式。

网友B:
图我用cp1e 两种都能用

网友C:
目前新出品机型,基本都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CP1H,为啥不能用?显示错误,需要在哪设置一下吗?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项目属性在哪,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找到项目属性在哪,能详细点吗?谢谢

多翻翻论坛以往帖子,会发现能学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