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6-02-23):
用3块 单相智能电度表带互感器 计量 三相四线制电度。 这个单相智能电度表 就3个接线柱  1   2     34(是一个接线柱),怎么接啊。不会啊。

网友A:
接线处拆下来的盖子上就有接线图的。

网友B:
初步判断是1是相线进,2是相线出,34是公用零线。

网友C:
2楼解释完全正确,电度表电流采样是通过1-2端子,电压采样和内部电路供电则是1-34

网友D:
从网上找一下。。很多的接线图。。

网友E:
2楼说的没错

网友F:
参照此图进行接线:

网友G:
盖子上应有接线图的。

网友H:
如果可以的话,应当还是按电流“线圈”(取样)、电压线圈来接;想来,这时互感器的一端接的是相线,则另一端不可接地。
或者,再查实一下有无这种用法。

网友I:
以前电度表都是如此:零线直通,火线通过计度装置

网友J:
7楼所画的接线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照此图进行接线:
你好 您的机械电度表。我那个是 数字智能的那种。一共3个接线柱 ,和你的这个不一样。你这个是5个接线柱。

网友K:
楼主,上电表图啊。

网友F:
3个接线柱的,应该是零线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看看接线盒的子上面一般会有接线图的。
新表的话会有说明书,可以参照说明书上面的接线图。
你也可以上传标的图片或型号,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L:
把数字智能电表的图片发上来让我们瞧一瞧

网友M:
都会有接线图的啊

楼主:
我的是单相表 套互感器 测量 3相四线制 。哪来的图。

网友N:
参照图片接线,没错

网友O:
你把电表的接线照发上来看下(把接线的盖取下拍)

网友P:
网上随便翻翻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