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降压问题

楼主(2016-02-23):
直流48V电压串联多少欧电阻可以供给24VLED灯泡用。

网友A:
两个24v串联就好了,用多大电阻看你led功率

网友B:
根据欧姆定律算算

网友C:
要看多大功率

网友D:
这个:加装一个DC/DC变换器,串电阻不可靠

网友E:
要看能提供多大电流,24除以电流得到阻值,另外如果你的led灯不能消耗此电流,还要加大阻值,以把电流降下去。

网友F:
两个24V LED灯串联起来

网友G:
呵呵;可以用二个相同功率的串联使用;
也可以使用DC/DC转换成24V使用;
用电阻的方法不靠谱;

网友H:
两个24V的串一起用。

网友I:
给24V的LED灯泡10-20mA就足够了。48V除以0.015就是串联的限流电阻值,再计算一下功率就OK了。

网友J:
如果是试验,可以试试;如果是实际使用,则也觉得电阻上的功率可能造成了浪费。
看具体情况吧,比如LED灯泡功率。

网友K:
我好像龙淘宝上有看到过用电路板来进行电压转换的,用电阻来降压电流大了会发热,电压也不是那么准

网友L:
LED有配套的电源适配器,请专门单独购买。或者使用工控行业的24V开关电源进行供应也是可以的。

网友M:
这年头谁用电阻分压啊,用不好发热会很严重,甚至烧毁,在百度上找个DC to DC的IC多的很,

网友N:
两个24V灯串联是不可取的!!切记!!!因为如果其中一个参数不一样,有可能电压要高,回烧坏灯泡的!

网友O:
感觉很不靠谱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呵呵;可以用二个相同功率的串联使用;
也可以使用DC/DC转换成24V使用;
用电阻的方法不靠谱;
回答的很全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习了。

网友Q:
搞个稳压管可以?(我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