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6-02-23):
小弟在这里问一下   三菱PLc 这么通过人机界面来设置定时器的时长   这么编写  谢谢了

网友A:
PLC程序中使用诸如这样的定时器表达方式

OUT T0 D0

在人机中对D0进行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编写的。但是 这样的话  我如果d0 设置是10 的话,t0它不会按照10ms读秒 而是直接导通了 这是这么会是

网友B:
T0 设K10的话,定时器是1秒,而不是10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 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按照  t0《d0》来编写的话   我在人机界面设置常数100 然后通过读取t0时间。这个t0他是顺间导通   而不是经过了10秒后才导通   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网友C:
你的触摸屏写对了吗,地址对了,合适都对了

网友D:
看触摸屏上的说明书怎么操作的。。。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地址对的D0里的数值可以修改    就是顺间导通了  没有了延时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对的D0里的数值可以修改    就是顺间导通了  没有了延时的效果

如果定时器已经导通,那么无论如何修改定时时间都是导通的。

因此,你需要:在定时器启动前修改定时时间。
例如:
程序  LD M0
     OUT T0 D0
那么,当你修改了D0的值后,在使得M0为ON。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对的D0里的数值可以修改    就是顺间导通了  没有了延时的效果

如果定时器已经导通,那么无论如何修改定时时间都是导通的。

因此,你需要:在定时器启动前修改定时时间。
例如:
程序  LD M0
     OUT T0 D0
那么,当你修改了D0的值后,在使得M0为ON。

解释清楚了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