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故停机

楼主(2016-02-23):
变频器无故停机与输入电压低有关,使cpu5v电压低,工作不稳定有关;还与cpu外围逻辑电路有芯片损坏有关比如芯片166移位寄存器【串性输入并行输入串行输出串一并四】,使外部端子控制即启动信号中断停机,重新开机变频器有能开起来,然后又不明原因停机,再开又能开起来。

网友A:
这种故障好多,见过几台台达经常无故停机

网友B:
我这里用的西门子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里的入口端电压一般都比较高在390-400之间。

网友C:
这个:辅助电源异常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