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现在碰到一个传感器(热电偶)尺寸长了需要换成短的;现在的型号是:T-270Z-2000-EXA-Y-K,这是树脂温度检测用的热电偶,求大神告知尺寸短的型号,我的邮箱是:595635449@qq.com

网友A:
这个你直接问厂家最准确了,不同厂家型号也不一样的啊。

网友B:
定做热电偶一支几十块,定制量基本没什么限制多少起定的

网友C:
直接找供应商即可,有专门采购的话找她要电话

网友D:
只要分度号一样就行。

网友E:
如果要求高的话建议定制,要求不高在淘宝淘一支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