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电脑

楼主(2016-02-24):
温七系统不知道怎么了开机显示此画面

网友A:
楼主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B:
扔掉买新的

网友C:
根据0x0000那个代码找问题

网友D:
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E:
是笔记本的吗?
拆下电池重新上电再开机就可以;台式的重装系统

网友F:
这个:瘟气系统常发病,早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G:
做工控的,系统没有备份吗

网友H:
看来这个比较麻烦了!!

网友I: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的笔记本经常蓝屏,重启就好了。重装后也会蓝屏,都懒得管了

网友J:
如果很频繁,还是系统重装下吧。

网友K:
确实蓝屏频繁还是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L:
内存条,显卡拔出擦擦灰,硬盘数据线是否松了,重新插紧试试。

网友M:
接插件等有不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如内存条),试最近一次正确的启动看看,等。

网友N:
像是台式机,重装,搞工控的感觉XP更好些,Win7字迹太细,伤眼,且裝Win7得个把小时,而XP才十来分钟!

网友O:
照的太模糊了,看不清。蓝屏有的重装系统就好了。如果是硬件问题就得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P:
删除一些动作片。

网友Q:
你这情况建议重做系统,简单明了

网友R:
私人电脑,不痛不痒。抱去电脑商店去,掏¥50左右帮你重装操作系统,装WIN7还是WIN8,或者WIN10,随便挑,或者你对老XP系统情有独钟,也可以给你安装。

网友S:
清除整理下磁盘碎片看看!

网友T:
随便下个瘟漆系统几分钟就装好了,这么小的问题还纠结,浪费时间!!!

网友U:
只能说明楼主的电脑适合叉屁系统

网友V:
瘟气,叉屁   哈哈
百度一下代码看如何解决,不行就重装个系统,不是很难

网友W:
你这个图片太模糊了
没法看
按照代码找故障

网友X:
估计内存条或是硬盘送电接头松了,拆开机箱看一下。
或是上电后一直频繁按ESC键

网友Y:
重启吧 或者频繁死机的话就换系统!

网友Z:
我的一台笔记本同是,重新装运行系统后开机ok

网友AA:
蓝屏,很正常啊,体会鼻祖dos系统的感觉和启动盘的重要

网友AB:
装系统还花钱,还工控人呢,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删除一些动作片。
经验丰富

网友AD:
硬盘坏的前兆

网友AE:
看看是不是哪个插脚松了

网友AF:
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AG:
看来……你挺麻烦啊!!!

网友AH:
如果是乱超频搞乱了配置,请在CMOS SETUP中Load Defaulte并且Save,然后reboot

要不然可能是CPU或内存条或显卡插的不好,接触不良,还有就是供电不良,比如电压不正确或者纹波过大。

网友AI:
重做系统看看吧!好了的话就系统的问题。
我的电脑就因为孩子没有密码就一直硬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就出现这样界面,最终硬盘挂了。里面的文件全部挂掉了。

网友AJ:
先重启,看看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
若能进入安全模式,则再次重启应该就好了;
若不能进入安全模式,请重装系统。

网友AC:
引用 网友AI:
重做系统看看吧!好了的话就系统的问题。
我的电脑就因为孩子没有密码就一直硬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就出现这样界面,最终硬盘挂了。里面的文件全部挂掉了。
危害这么大,硬盘都搞坏了。我有时也这样搞

网友AK: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AL:
和我办公室的电脑差不多,放假回来电脑就成这样了
重装系统好了一会,最后换了块硬盘好了

网友AM:
如果系统盘没有重要文件,重装系统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