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干什么的?谢谢了

楼主(2016-02-24):
我单位的高压断路器柜
上面这几个压板开关哪位师傅能给解释一下,做什么用的,如何使用
谢谢了

网友A:
脖子看歪了
断开无效(看标示字牌)

网友B:
把压板开关断开后当出现对应的报警故障时无法接通跳闸回路,这个正常时候是不能断开的,只有当出现误报警的时候可以暂时断开。

网友C:
可能是试验时用的。

网友D:
类似一个开关,可以断开和闭合用

网友E:
不是都标明了吗?

网友F:
就是用了投入或退出保护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中常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了投入或退出保护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中常用。
六楼说的很全了

楼主:
这个压片如果要断开应该如何操作呢?另外此压片上的通过的电压是什么多少伏,拆开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压片上面有两个锁紧螺丝你把它拧松就可以断开了,这个上面电压一般是24V的没有危险。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H:
6楼和9楼已经回答的很准确了。继电保护屏的图纸找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I:
看图好累!

网友J:
学习了,不错不错,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压片上面有两个锁紧螺丝你把它拧松就可以断开了,这个上面电压一般是24V的没有危险。
这个也不一定,我见过220的

网友L:
上面不是标出来了嘛
压板投入该功能就有效
断开就失效

网友M:
帮你旋转了下图片,看着真挺累脖子。

网友N:
高压的没有干过呀。

网友O:
应该会有相应的说明!

楼主:
没干过变电室工作

网友P:
合母,控母的电压直流240V、220V   这压片的端电压应不只直流24V?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把压板开关断开后当出现对应的报警故障时无法接通跳闸回路,这个正常时候是不能断开的,只有当出现误报警的时候可以暂时断开。
表示赞同,非正常情况下应急使用的。

网友R:
第一次看到啊,合位都是大神级人物啊

网友S: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T:
这东西现在少了,现在用综保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东西现在少了,现在用综保的多。
我们单位也有紫光综合保护,但同时也有跳闸压板,我查了查资料,这个压板的电压好像是直流220,资料上说另外还有一种压板叫做保护压板,但我没看见在哪里,我的理解是用综保取代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U:
是不是和热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