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D439@E2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E2是变址寄存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台达的软件编写的吗?那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2是变址寄存器吧。
对的,E2是变址寄存器,楼主可以下载台达手册看下该寄存器的用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台达ISPSoft软件官网目前版本是V2.05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PSoft  V 2.06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当就是表示使用了变址寄存器吧,可以编制一个简单程序试验一下,或查看编程软件的帮助。

网友E:
弄几个数据试试,看实际值是怎么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