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本人基础可以,对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输出用的不熟,希望找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td200 400有对应的手册

网友B:
td系列屏是在编程软件里面设定的

网友C:
PLC 就是模拟量 开关量 和脉冲量 三重信号呀 基础还可以这个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量基本都会,脉冲量的话,旋转编码器算不,步进电机控制等,还有其他脉冲量吗,模拟量输入输出是目前正在学习的,总之外部输入数据的东西都没怎么用过,什么触摸屏啊,TD系列啊,监控的用过组态王,如果做楼宇的话用什么组态软件好?

网友D:
组态 力控  组态王 WINCC IFIX等等

网友E:
TD系列的都是有说明书的呀 程序是在200软件里面写的,屏可以直接换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