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如题,三菱PLC的通讯口怎么区分1.2和3的,是自己设定还是固定死了!比如下载口为1口,扩展板是2口,扩展模块是3口

网友A:
任何品牌的PLC的通讯口都无须固定,编号是几,应该根据电脑上的(与通讯线相关的)编号决定,一句话,电脑上的编号必须与PLC的编号一致。

网友B:
三菱小型的通讯口是说通道,编程口不算,像Fx3U可以扩展两个通道,在PLC左边,软件通讯参数中也有CH1 CH2的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