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请问各位师傅,以上图用三菱PLC控制:按照先后顺序将铝料送到先提出缺料的机上时(不是1-9顺,而是无规律的),用三菱PLC的什么功能指令比较合适,谢谢指教

网友A:
使用数据处理,稍微有点复杂,要好好想一想

网友B:
这有些类似于流水线不同工位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C:
缺料是怎么提示的呢

网友D:
论坛里先前有个贴子,写的就是小车送料的,应该跟你的要求差不多,做下改进就可以用

网友E:
与电梯的控制要求差不多,电梯上行时,可以接受沿途需要上行的指令并停靠,此时如果有下行需求,电梯并不接受,必须待上行结束后,再执行下行。

网友F:
FIFO先入先出队列。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是这个指令吗,但又好象有点不对,缺料信号是一个开关信号(用液位开关做缺料信号,缺料后长期有信号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是这个指令吗,这个指令还是按顺序排列过去,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G:
SFWR与SFRD这两个指令搭配

网友H:
套用电梯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请问发电梯的控制梯形图发过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I:
既然是无规律的;用比较指令,首先决定它是正转还是反转,再决定到哪个工位停……

网友J:
用编码指令ENCO,小车每送到一次读一次编码在分配小车到那个工位送料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