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电脑

楼主(2016-02-24):
电脑开机显示器不亮(没信号)。我以为线没有接好,重接了也不行。把显卡内存条的金手指察了也不行。拔掉显卡后就能显示设定画面(我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A:
自已处理不了送修,手里没件不好判断。

网友B:
基本是显卡坏了,看看主板上带不带集成显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板不带集显的

楼主:
重装了系统后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像是显卡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D:
不明白拔掉显卡后显示设定画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装了系统后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显示器不亮你怎么重装的系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主板的BIOS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装了系统后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显示器不亮你怎么重装的系统呢?
我不接显卡的情况下我是可以重装系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G:
什么情况

网友H(2016-05-14):
这么快就好了,难道是接触不良?

网友I:
完全没整明白 楼主说啥!javascript:void(0);

网友H(2016-12-11):
显卡接触不良或坏了

网友J:
难道驱动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拔掉显卡后显示设定画面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感觉到郁闷和不理解

网友L:
楼主的应该是主板有集显的吧。。不然拔掉显卡还能现实?还能重装系统?

网友M:
应该是进bios设置,做的系统

网友N(2017-03-05):
应该送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