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时代

楼主(2016-02-24):
梦想如果有那么一天,36伏以下的电压能带动大马达,能驱动机车,能受用于各大小工厂,能做饭烧水等等,那么就不会出现许多触电事故,和我同样想法的有木有?!

网友A:
这种愿望还是有希望实现的。那就是超导材料的诞生。线路的压降等于0,无损耗。 载流量无穷大。而且电机无内耗,就是纯电感。哇塞,要多大电流都可以。电压的高低还重要吗?嘻嘻

早先军用飞机上的伺服驱动都是低压直流电机。12kW的,36V电压,试想他的额定电流该是多少呢?好几百安培呢,用铜母排连接端子的。很不方便。低压大电流的航空电动发电机。

网友B:
这个按功率来的吧,低压电流大一样会电死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功率来的吧,低压电流大一样会电死人的吧!

什么是安全电压!基本东西还是要知道的吧?

网友D:
低压的同时意味着大电流,看看车上的电机就知道得用多少铜了。

网友E:
呵呵;西电东输还要用几百KV的高压,如果有超导体,那就没必要用高压了;

网友F:
用36伏恐怕家庭用电要用35平方铜线,你以为先辈科学家不想吗

网友G:
以后的将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网友H:
有梦想才有未来 低电压就大电流 可以从提高机械效率开始

网友I:
现在的超导技术,必须是负两百多度下才能实现,常温超导材料非常难寻找与合成呀。
即使是常温超导技术实现了,导体的截面积越大流通的电能就越大,也不会改变的。这就意味着低压大功率,还是得用粗线。

网友J:
估计不意实现呀。

网友K:
说不定有一天会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