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恒压供水的问题,以前用的18KW的潜水泵,现在改为了13KW的了,但电费比以前高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变频器是ABB的。变频器应是水泵专用的啊,但这个上面写的是OEM专用。

网友A: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B:
   泵的效率,管径,运行时长有关系。

楼主:
功率变小了,应该更省电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小马拉大车应更省电啊,功率上差了不少啊。怎么会电费更高了呢?

楼主:
水泵的轴功率 P = ρgQh/η (W)
式中:ρ——水密度,1000Kg/m^3 ;g——重力加速度,9.8m/s^2; Q——流量,m^3/s;h---扬扬程,m;η ————水泵效率。
或 P = 9.8Qh/η (KW)
式中:Q——流量,m^3/s;h---扬扬程,m;η ————水泵效率。
水泵是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压的机械。它将原动机的机械能或其他外部能量传送给液体,使液体能量增加,主要用来输送液体包括水、油、酸碱液、乳化液、悬乳液和液态金属等,也可输送液体、气体混合物以及含悬浮固体物的液体。水泵性能的技术参数有流量、吸程、扬程、轴功率、水功率、效率等;根据不同的工作原理可分为容积水泵、叶片泵等类型。容积泵是利用其工作室容积的变化来传递能量;叶片泵是利用回转叶片与水的相互作用来传递能量,有离心泵、轴流泵和混流泵等类型。

网友C:
你的泵选型有问题,或者泵存在质量缺陷,

网友C:
见过新泵有脱落一个叶轮的,一直满频运行

网友D:
潜水泵的功率变小了啊,应该省电啊。

网友E:
高很多吗? 如果13KW能满足高峰时的需求的话,理论上功率消耗相差应该不会太多,因为还是要提供那么多的用水量,还是需要那么大的压力,还是需要做那么多的功, 好比变速自行车,省力不省功,18KW达到额定压力比13KW达到额定压力的时间短,自动切换到低频率低功耗运行。 好比同样的房间,如果要达到同样的温度效果用小功率空调比大功率空调不见得省电。

楼主:
18.5KW时,每月500元左右,现在是800-900/月。差的太多了啊。18。5KW的潜水泵烧坏了就换了一台13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很多吗? 如果13KW能满足高峰时的需求的话,理论上功率消耗相差应该不会太多,因为还是要提供那么多的用水量,还是需要那么大的压力,还是需要做那么多的功, 好比变速自行车,省力不省功,18KW达到额定压力比13KW达到额定压力的时间短,自动切换到低频率低功耗运行。 好比同样的房间,如果要达到同样的温度效果用小功率空调比大功率空调不见得省电。

现在是用电太多了。用户没变,也就是30来户。好像是6层楼吧。住人不多,一共7幢楼,只有30来户吧。恒压值调整了一下。

网友F:
变频器没换吧

楼主:
变频器没换

网友G:
记录一下运行时间,就知道啦

网友H:
没有相关的实际数据怎么判断?

网友I:
原来15KW经过恒压变频,功率是达不到15KW,而泵的流量和压力要比现在 13KW大,所以现在的泵用电多

网友J:
水泵除了有功率之分以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指标,就是流量与扬程,你原来用的水泵属于高扬程低流量(在水泵的铭牌上),而你现在用的水泵是低扬程高流量,当系统的的管网阻力不高时,低扬程高流量的水泵耗电要比高扬程低流量大。

网友K:
监测下运行时间 频率

网友L:
压力往下调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水泵除了有功率之分以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指标,就是流量与扬程,你原来用的水泵属于高扬程低流量(在水泵的铭牌上),而你现在用的水泵是低扬程高流量,当系统的的管网阻力不高时,低扬程高流量的水泵耗电要比高扬程低流量大。
很有可能是选型问题,有些泵扬程小,造成泵长时间工作。楼主多观察下。麻烦楼主公布真相

网友N:
测一下进线电流,13KW的功耗是不是大。

网友O:
同样的水的话,18KW水泵用1小时,有可能改成13KW的用1.5或更多

网友O:
回复 楼主:

网友P:
主要是看看两种情况稳定状态下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多少?是不是水泵功率变小了,输出频率上去了?省电不省电,得看变频器输出功率吧

网友Q:
应当电会减少。

网友R:
这个供水的系统负载与以前相比肯定是变了。因为不论是泵的功率大小,负载不变,耗电量就不应该变。能量守恒嘛。如果新换的泵,比以前耗电量大,只能说明,负载和原来不一样了。还是找找换泵前后哪有不同吧。否则就有点离奇了。

网友S:
应该是泵浦曲线不对或电机泵浦曲线不匹配。叠压供水用深井泵供水节能 选型时,差不多把泵性能榨干差不多了

网友T:
运行时间更长了吧

楼主:
是的,运行时间过长了。

网友U:
泵的工作效率,变频器一直在高频运行,当然用电多

网友V:
这种论题有点像房间空调的选择问题,是不是功率越小的空调就越省电呢,不会的,还要具体分析效率等问题。

网友W:
泵电流比较下!!!!!

网友X:
潜水泵的功率是根据扬程来计算的,功率越大扬程越高,18.5KW的潜水泵的扬程要大于13KW的潜水泵,要满足供水需要,水泵就要高速运转甚至全速运行,而18.5KW的潜水泵不必高速运转,而可能是在一个合适的速度运行,负荷轻载运行,请问大马拉小车节能还是小马拉大车节能?

网友Y:
应该是小马拉拉大车的问题

网友Z(2016-03-31):
你看看 是不是 扬程和流量是不是不够。因为小电机一直在输出。而15的有歇息状态。还得跟用户用水量有关系吧。

网友AA:
回复太多了我没注意看,我觉得是不是你得13KW的水泵长期满负荷运行还不能满足你的用水量啊,原来18KW的时候用水量可能只运行30HZ就能满足。(我只是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