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有一台零几年的老设备,使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用developer 8.86备份的程序,程序读取过程正常,但是用备份程序下载到PLC上时却报错了,程序检查没通过,检查出有双线圈和无法识别指令,而且检查出的步数在t型图上没有,转换为语句格式在有相应步数。现在一直无法把程序下载到PLC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的软件版本有问题吗?还是该用其他软件?

网友A:
PLC程序有过运行中写入操作,你将END后面的全部删除就可以了,END后面的程序都是无效的。删除方法切换到指令表模式将END后面的全部删除。

网友B:
如果你的备份程序是对的话,END指令后的全部删除再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备份的程序,把end后的删除了担心不能正常运行。现在备份出来的程序设备使能正常运行的,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把程序传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删除了怕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我怀疑是当初用的编程软件不是用的developer ,所以造成拷贝出来的程序会出错。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原来程序在调试过程中有运行中写入(在线修改),修改后的程序比原来程序步数少,在线修改时新写入的程序只是从开始修改处写,到了END指令后的PLC中原来的程序是不会清除的,在线写入时PLC不会将程序全部清除,比如原来程序共有1000步,从500步开始修改,修改后的程序只有800步,那么在线写入时从500步开始写,写到800步就结束了,那么PLC中原来从801步到1000步的程序还在PLC中,但PLC运行时只运行到800步,因为修改后写入的程序第800步是END指令,PLC运行到END指令就将程序指针指向第0步了。

网友C:
通过测试三菱A系列的PLC程序完全可以用developer 8.86备份和写入的程序,我的测试设备98年小日本进口,那时XP都还没有出来。测试使用developer 8.86对程序备份和写入和监控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备份的程序,把end后的删除了担心不能正常运行。现在备份出来的程序设备使能正常运行的,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把程序传进去的。
说不定当时是一步一步按进去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