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由停机

楼主(2016-02-24):
电压低有多种原因,比如断路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缺相,开关电源异常,主控板5v电源小贴片电容漏电,与5v电源有关的逻辑芯片损坏,cpu短路,都可以造成cpu工作异常,变频器无故停机。

网友A:
学习下,还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B: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有没有什么维修经验分享一下呢?

网友C:
那是控制板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D:
变频器自停机一般由变频器内部电路和外部控制端口异常等现像,有故障代码,这东东玩多了自然很易找岀故障点.但要懂变频器工作原理和一定的电子及电控基础理论知识.

网友E:
电压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流母线电容器漏电了。导致变频器报电压低故障。

另外,变频器的输出遇到较大电流也会使直流母线电压拽低,报电压低故障。

不过变频器报电压低故障,与自由停车关系很密切吗?

网友D:
报低电压也就是欠电压故障报警,通常为滤波电容性能变差,三相整流桥有一相二极管坏掉或断路缺相都会造成直流母线电压下降,当变频器开机频率上升段时电压会下降报欠电压[低电压]报警而自停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