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与现场

楼主(2016-02-24):
不才认为变频器维修一定要与变频器安装现场相联系,离开现场的维修不是完整的维修。变频故障有些是现场原因造成的,比如断路器故障,测量输入电压正常,轻载变频运行正常,重载报欠压或失速‘过流等。比如电机故障’设备故障‘干扰等。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将事半功倍,不走弯路。愚论一条,请笑纳。

网友A:
赚两个钱还不够跑腿费的!

网友B:
说的很实在啊

网友C:
徒增负担,实际中现场已经被翻了很多遍了

网友D:
不见得都有条件上现场的。

网友E:
大部分应该都是排除LZ所说的原因才拿出去修理的。

网友F:
万不得已才去现场

网友G:
变频器维修要依故障代码,电源电压负载电机等,一般要有一套维修设备,我自已装了一套很好用,等试修好后再装机一般没问题

网友H:
一般现场都排除了,才拿去维修。现场的话,路途远伤不起。

网友I:
全都花在路上了

楼主(2016-03-28):
并不是所有故障都报故障代码,有些时候在家修好的变频器到现场不一定行,有时变频器根本就没病,不能指望用户家的电工,有的根本就没电工,怎么正明你修的变频器是好的呢?不得经用户试用吗?不经用户试用成功,你的维修只算完成了一半。谬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