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多少伏

楼主(2016-02-24):
我有一个金星P L C它内部电他池没有电了,它是多少伏

网友A:
不是3.6的吗??

网友B:
3或3.6v的

网友C:
3v面大,松下fp1,光洋sr22都用3v

网友D:
电池和板上都没标吗?

网友E:
这是韩国的,应当是3.6V;

网友F:
上面可以看到标示的吧!

网友G:
应该可以看到标识的。

网友H:
3v或者3.3

网友I:
plc电池 3v 或者 3.6v。

网友J:
3.6的吧

网友K:
该清楚的地方不清楚,不要清楚地方,到是很清楚,拍照也是一门技术啊

网友L:
对焦也很重要啊

网友E:
外层那个膜揭下里面有电池的型号/品牌;
韩国的多用DC3.6V

网友M: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