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铑热电偶

楼主(2016-02-25):
热电偶铂金丝断了,我想问一下用什么办法焊接上?

网友A:
绞好碰焊试试。

网友B:
两个断头绕紧就可以了,我这里经常被员工不小心搞断,这样处理后很好用,对电位传送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C:
断头拧在一起沾上硼砂用气焊焊接出圆点 我一直这样处理 效果和新的一样

网友D:
简单的就是拧紧连接,正规的需要用电极焊。

网友E:
是可以自己焊接的,具体方法请看我博客中的:“热电偶焊接一方法”一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3569.ashx

网友D:
是的,我看到的就是这么焊接的。操作起来并不难。用铜丝相当于铜焊。我们单位过去还有用水银焊的,那玩艺儿剧毒,所以没人敢了。现在也就是用一般的东西电极点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好掌握,不是过了就是不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不是太难掌握,用报废的偶丝试焊几次就可找到感觉了,前提是要根据偶丝粗细把电压调合适,碳棒要磨尖一点。要一次碰焊成功,不要碰焊多次,否则夹杂质或把偶丝熔断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论坛不提倡简单回复(特别是多次如此),扣1分以作提示,同时提醒有此现象者;
另外,不必要的大片文字引用,亦影响版面,慎为之。

20160402 补记:
877476825很不错,其已表示支持——非常感谢网友们对论坛的支持!
扣分不是目的,目的是共同维护论坛的良好氛围。

网友D:
对,焊的时候就是一下,点一下即可。

网友I:
用低压电源和碳刷焊

网友J:
用调压器,水阻焊。水里加点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