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一台剪钣机的液压站系统,开机一小时后,摸油箱感觉烫手,发现油的粘度很小,像水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短短一小时,油就这么热

网友A:
抗磨液压油用的是多少号的啊

网友B:
就楼主所述不好判断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台剪钣机的液压站系统,开机一小时后,摸油箱感觉烫手,发现油的粘度很小,像水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短短一小时,油就这么热

冷却系统的管路确认是否有塞住~

网友D:
应该是压力调整过高导致。

网友E:
可能是压力过高或冷却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溢流阀有问题

网友F:
在不动作的状态下,看压力表上是不是有压力,如果有压力,那就可能是溢流阀的压力调太高了,或者是溢流阀没有打开。机械溢流多的故障就是要么没有打开,要么泄漏。如果是电磁溢流阀,那么检查一下电磁阀是不是阀芯卡住了。
进油过滤网也有可能被堵塞,取出来洗洗。
有冷却器的,检查冷却器的风扇,散热器等。

网友G:
加错油了不?

网友H:
这可能太多了, 散热系统是不是正常,泵体没有没问题,阀体有没有磨损卡滞。

网友I:
先确定下你的冷却系统再查油路

网友J:
油泵长期高压工作不停止是一个原因

网友K:
以前注意过没有,情况如何;或者按6楼等提示检查。

网友L:
如果原来是正常 的,估计溢流阀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M:
加冷却器,或加大油箱

网友N:
冷却系统有没有工作?不是油问题,不冷却的话到最后就爆管了。

网友O:
冷却有问题吧!

网友P:
调节溢流阀把系统压力降低看看
查看下散热器的旁路是否打开了,冷却风扇一定要保证正常运转(包括转速要够)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查看液压油

网友Q:
液压油的质量也很关键,有时候相同标号的油但是质量差很多

网友R:
回复 网友F:

网友S:
检查一下液压油的型号,油泵长期工作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T:
感觉散热系统的问题

网友U:
要加冷却系统

网友V:
有冷却散热吗?
压力是不是有点超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号的红壳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冷却散热吗?
压力是不是有点超范围?
油箱大,所以没有散热

网友W:
油用了多久了啊

网友A:
温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W:
半年左右,我们一年一换

网友X:
肯定哪里有问题

网友Y(2016-05-01):
回复 网友R:
拆洗一下溢流阀,可能是油品的原因,阀芯堵了。

网友Z:
油箱换热器水管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