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步科ET-070的屏怎么用32位数据就显示XXXX,改成16位的就好了,但是数值范围变小了。

网友A:
把数据显示的边框加长,下载后再试一下;

楼主:
我的数据也只有6位数字,显示画面是够的,因为这个是最经济型的,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