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我们的设备用的PLC是S7一300,触摸屏用的是精智屏,梯形图用的是STEP7编的,精智屏需要用博图V13,在编写触摸屏程序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正常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B:
都在博途上做就可以了,正常编程即可

网友C:
全部用v13编更好

网友D:
弱弱的问下博图现在V13多大啊,我的老爷机XP估计是没得玩了

网友E:
博图的V13必须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以上,仅仅单一个V13软件就需大约10G的空间,这么算下来,并非一般的计算机可以胜任,即使勉强装上去,其运行速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