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油压,当油压达到设定值时油泵停止工作。但由于延迟,油泵停止时压力总是超过设定值。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让油泵停止工作时油压在设定值附近。(压力传感器是0-10V输出,油泵是开关量控制)。

网友A:
这个好办呀。控制油泵不能是开或关来停,而是采用占空比的PWM控制来调节,当油压接近设定值时,油泵通断电占控比的变化是可调节的。这样的控制,对温度和压力的调节是最常用的方法。防止实际值过冲。做到实际值对给定值的调节不超调。

网友B:
简单的就是把压力设定值调低点。

网友C:
这个我碰到过,压力变送器有个可以设置的阻尼时间,默认是2秒,把它设为0即可

网友D:
K版说的那个貌似不容易实现吧

网友E:
这个还真不容易做,油压的压力比较硬,正常运行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当一达到压紧的那一瞬间,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给可调整的时间太短。特别是油腔很小的情况下更不好控制。
减小供油量,给一个缓冲时间,这个时间要随工况调整。当接近预设压力时,改变电机转速,这样来达到供油压力平稳效果。如果按常规的突然关闭进油阀,这会产生油压冲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网友F:
看看注塑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G:
液压装置一般都有保护用的溢流阀,对压力的要求没这么严格,不知楼主的设备怎样。

网友H:
用PID的D参数呢,我没用过就是设想下。能不能想温度控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