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我公司新购了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变频器是ABB510,功率37KW,和远传压力表(量程1.6PMa)一起组成恒压供水装置,变频器里4011设置为百分之25,压力要求稳定在0.4PMa。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其工作原理1#泵变频启动,当频率值达到上限设定值时,2#泵工频启动,;当频率值达到下限设定值时,2#泵停止,造成压力稳不住,最大将近0.7PMa,最小0.2PMa;请教高手,应该选用那种控制方式,参数如何设置?(现在选的是PFC控制方式,是不是应该设置成PID方式)
谢谢![/size
]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没有用过,它有许多的宏可以选择,恒压供水是PID控制压力,不过要有一个接触器的信号输出做一拖二的转换。当第一台电机启动运行到50Hz以后,压力还没有达到,需要第二台电机启动,就得先把第一台电机转换成工频供电,再去启动第二台电机。变频转工频的切换过程,论坛里有许多帖子。而且ABB也应该有相关的例程说明。

网友B:
你可以先启动一台电机一直工频运行,如果压力不够就再启动另一台电机变频控制压力。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当你一台电机运行时压力已经超出设定压力就不好控制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两台电机都接入变频器,变频器一拖二,同时变频运行进行压力控制。

网友C:
81组参数里面有一项是辅泵个数,改为0这样永远只有一台泵变频运行,再设置个自动切换,两台泵轮换使用,具体参数号我忘了,都在81组参数里面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没有缓冲装置,一旦工频泵一运行,压力立马波动,因为变频的泵减速也需要时间,再者PID控制都有一定的滞后性

可以加一个隔膜气压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