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最近一阵接二连三的几个超声波传感器坏掉了

有些肉痛 发回原厂检测找原因 说是进水了

那问题来 虽然设备每次关机时需要用水冲洗一下

当时挑传感器时特别留心 防护等级选了 IP67的

~~~~~~~~~~~~~~~~~~~以下摘自百度~~~~~~~~~~~~~~~~
防护等级(代码中的第二个数字)

“7” 防短时浸泡:常温常压下,当外壳暂时浸泡在1M深的水里将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IP  X“7”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浸水箱。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 1m。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 0.15m
试验时间: 30 min

~~~~~~~~~~~~~~~~~~~~~~~~~~~~~~~~~~~~~~~~~~~~~~~`

——————————厂商给的IP等级解释——————————

IP67
防护灰尘吸入(整体防止接触,防护灰尘渗透);防护短暂浸泡(防浸)
测试标准:单独把产品放在水下1米处,浸泡30分钟,然后自然风干进行功能测试。(并非在水下1米处上电工作30分钟
注:IP67并不能保证传感器长时间无压浸水后还能正常工作,所以如果现场环境长期有滴水等,应该建议客户做防水保护。
—————————————————————————————

网友A:
先前出现损坏就应该找原因,还等接二连三?
既然要求ip67,其他器件有没有类似问题?
众多器件就这个没到达还是其他水淋不到?
先天不足后天补吧。

楼主:
呵呵 知道大哥 long time no see

一共坏了3个 前后两天的事情 —.—|||

现在纠结就是对于IP67 定义 上电中无法防水。

——————————厂商给的IP等级解释——————————

IP67
防护灰尘吸入(整体防止接触,防护灰尘渗透);防护短暂浸泡(防浸)
测试标准:单独把产品放在水下1米处,浸泡30分钟,然后自然风干进行功能测试。(并非在水下1米处上电工作30分钟)
注:IP67并不能保证传感器长时间无压浸水后还能正常工作,所以如果现场环境长期有滴水等,应该建议客户做防水保护。
—————————————————————————————

引用 网友A:
先前出现损坏就应该找原因,还等接二连三?
既然要求ip67,其他器件有没有类似问题?
众多器件就这个没到达还是其他水淋不到?
先天不足后天补吧。

网友B:
查一下GB对IP等级的权威定义以及测试(试验)方法,如果厂家说的没错,那就重新买新的了。

网友C:
时间长了进水,这没得说。

网友D:
问题点还没找到吧

网友E:
看样子你只能看看有没有IP68的了

网友F:
接线盒电缆入口端检查一下,电缆的外皮是否完好,外皮破裂水会沿着外皮内侧进入接线盒。

网友G:
防水的指标对水温是否有要求?实际的水温是否符合?既然是防水就应该能防住的。但是有一种水就不行,带蒸汽的热水。我记得以前说过一个例子,我带着一块苏联红军的潜水表。特得意的带着它洗手,后来还觉得不过瘾,就带着它洗澡。哇,表蒙子出汗了。我去找修表高手,我问他,潜水表不是不怕水吗,为什么会进水?他笑了,说冷水没事,热水不行,尤其是蒸汽。于是我无语。唉,好心疼呀。

网友H:
查下水从何处进入的

网友I:
俺只能呵呵了,试问多少电机是IP65的因为在室外没做防雨而因淋雨而损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俺只能呵呵了,试问多少电机是IP65的因为在室外没做防雨而因淋雨而损坏的
问的好
楼主的问题出在产品还是接口恐怕没查清吧
“注:IP67并不能保证传感器长时间无压浸水后还能正常工作,所以如果现场环境长期有滴水等”
楼主这后来的解释不清楚是不是标准答案
且看买到君曾经的一个实验(截图),就是在水深1m下通电做的,如果有那一个近接开关灯不亮了是不是属于不合格产品?

再说浸水与滴水还是二个感念吧。
设备每次关机时需要用水冲洗一下---注意还不是工作时浸水,关机是就水冲,还是关机后水冲,时机不同
有设备常年水溅接近开关都不坏,恐怕还是产品质量没过关吧
水冲的压力不会很大吧----击破了密封?

网友A:
是不是还是密封结构造成的?或是冷表遇到热水产生的水汽(出汗),毕竟表里不是真空干燥的环境。
我带过一个防水电子表泡温泉没发生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接线盒电缆入口端检查一下,电缆的外皮是否完好,外皮破裂水会沿着外皮内侧进入接线盒。
也许就是在电路接口的残留水造成损坏。

网友J:
IP67防护等级相当高了,不可能进水的,除非有损坏。电缆皮破裂沿内侧进水有可能,但不可能几个都破裂啊;会不会传感器有接头,在接头处电缆皮内侧渗水的,注意,是渗水,慢慢渗透。有现场图片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情况看来水是一点点渗入的 虽然传感器是直接出线而且并没有破损 但是避免不了渗水的命运

网友A:
IP67 二天坏仨 下班用水冲 直接出线 =产品质量差

网友K:
感觉像是产品自身的问题

网友L:
怪我,对不起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俺只能呵呵了,试问多少电机是IP65的因为在室外没做防雨而因淋雨而损坏的
问的好
楼主的问题出在产品还是接口恐怕没查清吧
“注:IP67并不能保证传感器长时间无压浸水后还能正常工作,所以如果现场环境长期有滴水等”
楼主这后来的解释不清楚是不是标准答案
且看买到君曾经的一个实验(截图),就是在水深1m下通电做的,如果有那一个近接开关灯不亮了是不是属于不合格产品?

再说浸水与滴水还是二个感念吧。
设备每次关机时需要用水冲洗一下---注意还不是工作时浸水,关机是就水冲,还是关机后水冲,时机不同
有设备常年水溅接近开关都不坏,恐怕还是产品质量没过关吧
水冲的压力不会很大吧----击破了密封?
表示赞同,水压大的情况IP67肯定不行的。另外环境温度高吗,水蒸汽也不好防止

网友N:
防护等级不够!

网友O:
是冷水还是热水啊.

网友P:
可以的话,你加我qq,我给你发下我们产品的水中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