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安川的伺服反馈PAO+,PAO-;PBO+,PBO-;PCO+,PCO-编码器A,B,C相反馈,图片说明,想问一下这6根线怎么跟S1200连接?1200高速计数只是支持AB正交,有没有用过的大神?

网友A:
我是把编码器的a,b相直接连到1200的x0,x1上,在设置中选ab相计数。

网友B:
差分信号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