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家用单相电度表套互感器测量三相四线制 计量,单相电度表为 3个接线柱,如图。 互感器是 P2 进 p1 出(不要问为什么,老板让这样使用,我也没办法)。 谁会接线啊。

楼主:
3个互感器就不用拍照片了,都是普通的那种。注意是 P2 进    p1出

网友A:
红线接互感器同时接对应相线,兰线接零线。
如果同时挂3只表,红线接对应相线,3只电表的兰线接在一起可以不接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2 进  P1 出

楼主:
刚刚看了关于电度表的接线,研究了电度表内部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明白了。

楼主:
http://wenda.chinabaike.com/b/9642/2013/1103/609920.html  不懂的朋友可以看看。挺好的。

网友B:
接互感器计量的单相电度表与普通家用电度表结构不一样的,也就是家用的不可用接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