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http://filestools.gkong.com/download/upload/blog/201602/5d5da026323824f92c4d3b272c5a81f2.rar/G7变频.rar
有位朋友问到G7 11KW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检修,手头正好有相关图纸,发在这里吧。

网友A:
咸老师的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咸老师的无私精神更值得学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学生今天碰到一个难题,YVB2000系列的90kw变频器(长城变频器),客户说变频器显示五个8插拔排线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插拔排线也频繁报五个8,送来检修上电运行都正常(我这没有大电机只有5kw的)。又送到现场运行2个小时又显示五个8,客户又只得送回来。学生实在检查不出原因在哪里,望咸老师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是YCB2000

网友C:
谢谢咸工来分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为电源带载能力差。此时5V电压应该是偏低的。可以先换掉2844的7脚电解电容试一下。当然也可能是5V滤波电容不良,可以代换试验。

网友D:
谢谢咸老师的无私奉献,下载学习了

网友E: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F:
谢谢老师  收藏了啊

网友G:
感谢咸老师,维修最缺的就是原理图,我最怕拿着电路板,反推电路图,感觉好难。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咸老师,把cpu板加焊了下又送客户了。再观察观察

网友H:
谢谢咸老师,收藏了!

网友I(2016-12-19):
好东西一定要看,谢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