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6-02-25):
图中红圈是什么什么意思。请高手们解答下

网友A:
梯型图的延长线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我在这个段落里程序写不下了   K0→ 就是延长到下一段落的意思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在这个段落里程序写不下了   K0→ 就是延长到下一段落的意思嘛。
是的。

网友B:
一行排列不完,自动换到下一行了

网友C:
一行显示不开了,转到下一行显示的连接线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E:
相当于回车键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