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三菱PLC扩展模块占用8个I/O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在主单元上空出8个输入或输出点?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有个总的扩展能力,比如FX3U主机扩展是256点,加一个扩展模块就要占用8个点,
如FX3U-128的,加一个特殊模块后,再能扩展的点数是256-128-8

网友B:
赞同一楼  说的很好

网友C:
楼主放心使用就好,不影响你CPU单元的。

就像版主所说,本身这款CPU有个刻扩展的点数如:256,加了一个8点的模块,可以再加的扩展点就变成了256减去8等于248点。

网友D:
与主机的点数无关;
比如FX1N,最大可以扩展到128点,你加了一个模块比如FX2N-2AD,占用8个点,那么就只能最大到120点了;

网友E:
1楼说的很对,PLC应用时要多看使用手册及相关PLC应用技术门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