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3个单相电度表 带互感器 计量三相四线制,这个图我是刚刚依据现场实际接线画出来的,现场条件有限,画的是草图。互感器是P2进

楼主:
这个老头真有创意 ,我感觉对。把电压线圈 和电流线圈利用的挺好。

网友A:
不错!
没看出问题!

网友B:
你图画对吗?电流互感器呢?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这图看着挺别扭的

网友D:
楼上正解,你画的S1    S2把我都整蒙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花的很好

网友F:
是电工姐吗?

网友G:
不错,学习了。这样子没接过。

网友H:
学习下,没这么干过!

网友I:
好像区别就是应该接地线的接零线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楼主能根据实际线路画出图纸,也是要一定的能力才画得出的。

网友J:
我记得单相电表是13进24出啊

网友K:
原理:电流线圈接电流互感器,一端接地;电压线圈取电压。这样检查就不容易忘记了。

网友L:
看图不符合常规,不知计量是否准确;基本原理是14楼所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看图不符合常规,不知计量是否准确;基本原理是14楼所说。
楼主的做法可以正常计量,但是不符合规范,电流互感器没有接地,而是接零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看图不符合常规,不知计量是否准确;基本原理是14楼所说。
楼主的做法可以正常计量,但是不符合规范,电流互感器没有接地,而是接零了
这个绝对是规范的接法 这种接法在以前电力系统中比较常见 实在作为教材标准出现过 电流互感器接地的原因是保护 接零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看图不符合常规,不知计量是否准确;基本原理是14楼所说。
楼主的做法可以正常计量,但是不符合规范,电流互感器没有接地,而是接零了
这个绝对是规范的接法 这种接法在以前电力系统中比较常见 实在作为教材标准出现过 电流互感器接地的原因是保护 接零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不过我觉的6楼的做法更好,只是把短接片去掉后好像那里没有接线柱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还是这个比较好看,也比较好理解。楼主的图有点看不懂。

网友O:
学习了,用三相有功电表不是更清楚。

网友P:
实际应用中一般用单相计量的,只计一相后估算,三相都分别用单相计量的话为什么不用三相表呢?

网友Q:
图看着不舒服

楼主:
这是一个老电工接的。 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自己研究就明白了

网友R:
感觉楼主的图计量可能不准,电压线圈3相形成的电流加到2次计量电流上了

网友S:
楼主6的画法很正确啊。

网友T:
我在纳闷 老电工姐是个啥意思呢

网友U:
计量准确吗

网友V: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W:
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理:电流线圈接电流互感器,一端接地;电压线圈取电压。这样检查就不容易忘记了。
电流线圈也有不接地的时候,如果15 是短接的话,就不用接地

网友X:
这种接线方式也是有的。是配电手册上能找到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F:
是电工姐吗?
应是 电工接

网友Z:
我是来看电工姐的

网友AA:
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互感器末端应该重复接底或者接零,但是供电部门的互感器接的是相线

网友K:
这句话是针对6楼的图有接地而言,所以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