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再帮忙看看,这两个图上的东西是干什么的,如何使用

楼主(2016-02-25):
第一张图是高压10kv断路器柜上的,看着看着就醉了,一头雾水,什么也看不出,什么出口指示
第二张图是高压10kv进线柜上的,貌似可以监控进线电缆的故障
总之部明白是个什么东东,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第一张是高压柜的综保
第二张名字上面有

网友B:
设备名称有了,想知道详细的,楼主还是找相关的说明书仔细看看吧。

网友C:
这玩意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D:
找相关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啊!

网友E:
人家上面写名字了呀 自己就不会百度下吗

网友F:
也不了解这些。
如果能够找到说明书,则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在工作中,慢慢熟悉。
也可先推测一下其大致功能。

楼主:
百度了,上面的pt保护装置可以监控pt柜,但是设备上的若干出口指示想不通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G:
一般都是保护跳闸输出和告警输出的一些接口。。。你找本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H:
确实不太了解是什么东东

网友I:
故障指示器

网友J:
清华紫光的综保。说明书有详细的介绍。监视合闸,电流,电压。能联网,控制高压分合闸。

网友K:
第一张图是PT柜的综合保护,第二张我认为是类似于煤矿检漏继电器,检测电缆是否漏电和损坏

网友L:
回复 楼主:
假如你只是个普通电工,这些东西与你无关

网友M:
说明书看看就明白

网友N:
找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