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本酒店变电室的高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dc110v,而低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ac220v
请问这两个电压都来自直流屏吗?为什么低压和高压的操作电压不同呢?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高压是用直流屏的电池供操作电源
低压断路器是引自低压母线AC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酒店变电室的高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dc110v,而低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ac220v
请问这两个电压都来自直流屏吗?为什么低压和高压的操作电压不同呢?请教各位老师
低压断路器都是从低压母线上取的操作电源
高压的操作电压也不全是DC110V也有DC220V和AC220V的,大多数都是由直流屏提供操作电源,但我也见过高压进线柜内用变压器直接变出220V交流电作为操作电源的

楼主:
那么,如果一号线路变压器退出运行,那么一号线路低压受总上的操作机构还能执行吗?是不是一号线路受总电操就失电了吧?

楼主:
还有不用直流屏的呢!

网友C:
供电都没有了,怎么操作?
如果是想将二号变压器的电源供应给一号变压器的负载,应由二号变压器的操作机构获得电源并进行操作。

楼主:
我们的445联络柜在2号线路上,比如1号线路停电了,我应该如何倒闸?我们没有高压联络柜。另外我想问问,低压母线是不是就是变压器二次测直接连接的线路,也就是低压受用上口连接的线路?

网友D:
高压开关柜操作基本上都采用直流,备有蓄电池组,低压断路器交流控制,所以,停那路也不影响你停送电啊,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高压母线--经高压开关柜----变压器-----低压断路器-----低压母线-----空气开关----用电设备,晕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母线--经高压开关柜----变压器-----低压断路器-----低压母线-----空气开关----用电设备,晕了我!
那既然电操电源来自低压母线,那么低压断路器一旦拉开,低压电操不就没电了吗

网友D:
低压断路器合闸时,说明变压器已经受电了,(变压器未受电,禁止合低压断路器)此时电已到低压断路器上端了,操作电源取自断路器上端!停电时,低压断路器失压保护动作,自已跳闸了,有的失压脱扣器坏了,就不能自跳,这时只能手动跳闸了!

网友E:
高压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11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断路器合闸时,说明变压器已经受电了,(变压器未受电,禁止合低压断路器)此时电已到低压断路器上端了,操作电源取自断路器上端!停电时,低压断路器失压保护动作,自已跳闸了,有的失压脱扣器坏了,就不能自跳,这时只能手动跳闸了!
这样我就理解了,智商永远是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110V啊。
电压互感器出来的电压好像是计量和检测用的,我也不太懂

网友F:
这个还没接触过!学习下。

网友G:
低压和高压的操作电压不同,应当是与选用的器件有关;至于为什么是这种电压等级,就不清楚了。
低压当一路电源停电,需取用另一路电源时,如果是电动合闸,则会适当取得一个操作电源。

网友H:
变电室的高压断路器的拉闸电压dc110v来自直流屏,直流屏一般有蓄电池的,所以停电后短时间内还有电压输出,可以电动操作;而低压断路器的拉闸电压ac220v来自低压断路器后的出线后侧,没蓄电池,停电后就没电了,只能弹簧储能后手动操作了。把酒店的电气竣工图找出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酒店变电室的高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dc110v,而低压断路器的合闸,拉闸电压表明是ac220v
请问这两个电压都来自直流屏吗?为什么低压和高压的操作电压不同呢?请教各位老师
低压断路器都是从低压母线上取的操作电源
高压的操作电压也不全是DC110V也有DC220V和AC220V的,大多数都是由直流屏提供操作电源,但我也见过高压进线柜内用变压器直接变出220V交流电作为操作电源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母线--经高压开关柜----变压器-----低压断路器-----低压母线-----空气开关----用电设备,晕了我!
那既然电操电源来自低压母线,那么低压断路器一旦拉开,低压电操不就没电了吗
取自进线端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110V啊。
电压互感器出来的电压好像是计量和检测用的,我也不太懂
具体的要看现场设备原理图。

网友J:
110V应当是电压互感器输出的,220V是取自变压器低压侧。

网友K:
按照你的描述来分析
应该是高压侧采用的是直流屏供电
低压部分是取自母线的供电
低压侧的开关应该是断电后自动脱扣

网友L: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在变压器之后,低压断路器之前取得操作电源

网友M:
拿出设计的图纸来看看不就明白了嘛,不要告诉我没有图纸哦。

楼主:
电压互感器感应出的110不是用于测量吗,难道也用于操作机构,不太明白

网友N:
这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