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

楼主(2016-02-25):
一台55kw的康沃变频器客户反应电流不稳定,电流在57a降到37a后有升到57a后在57a段稳定五六分钟后有开起下降,一直这样循环变换,换另台变频上去没这故障排除负载问题,大神们说说这事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请楼主测量6个输出脉冲波形是否正常,怀疑可能是输出脉冲有问题,但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运行的同时,用表测P\N电压,如果压降值过大,也有可能是电压降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