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外圆

楼主(2016-02-25):
电机跑外圆如果采用镶套法,采用什么材质比较好,普通的车工就能解决吗?请教一下轴承外圆与电机端盖轴承座属于什么配合?比如过盈还是间隙配合?一般相差多少丝?有懂的师付给解答一下,非常感激,谢々了!

网友A:
过盈配合,让车工加工就行了,我也没注意用的什么材料,好像就是普通的钢材吧

网友B:
马达外壳和马达的端盖都是使用铸铁制造的吧,非常容易加工的。

网友C:
普通材质就好了!一般车工都可以解决。

网友D:
这个还真没弄过。学习了。

网友E:
电机厂买一个,很快。
最好成对换。上月我就换了一对,本地有做水泵的厂家,找熟人买 。

网友F:
最好是购买相同型号的端盖更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让车工加工就行了,我也没注意用的什么材料,好像就是普通的钢材吧
尾端是间隙配合吧!一般都有波形垫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让车工加工就行了,我也没注意用的什么材料,好像就是普通的钢材吧
尾端是间隙配合吧!一般都有波形垫圈的!
前后不一样,我还以为是一样的,看来以后装端盖时不能在乱装了,学习了

网友H:
这个一般的车床工都可以解决的,一般在负公差

网友I:
你指的是电机端盖轴承座与轴承外圆松了吧,如果间隙小建议垫相同厚度的铜箔试一试,如果间隙太大建议还是买一套端盖吧,也没有多少钱的,端盖重新上车床很难保证同心度了,搞不好还会转子扫堂,尽是建议,只做参考。

网友J:
铸铁的,补焊上车床加工

网友K:
应急可以使用,材料用铸铁,配合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过度配合,具体公差可以根据轴承外圈尺寸查表。

网友L:
钳工活啊

网友M:
现在的节能型电机要求电机轴承外圈与端盖内圈有2-3圈/分钟的滑移量,安装端盖时摆正用手按按就能进去。

网友N:
我们一般是用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