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用的是福禄克15B+的电容档测量普通的功率因素补偿电容,30Kvar电容标称是507uF,测量为361uF,其他ABB电容也是达不到标称值只有70%左右。请教各位大师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先校一下表,看一下是不是表本身的误差。我一个电容表,用200uF以上档位测量电容时,统统都少二十几微法,

网友B:
好的电容亦如此的话,则可能是表计的问题。

网友C:
找一个好的电容测量一下

网友D:
感觉电容容量很难测量准确,特别是万用表测。误差很大。

网友E:
万用表的电容测量个人理解就是一个附加功能,感觉都不太准确。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器的充放电还是很有效的。对具体的容量检测,还是专门的档位和功能才能解决。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可以检查电容器是否充放电或漏电,做一个是否能用的粗略检测。完全可行。

网友G:
测一个大概的,如果要测到正确的容量,就的买电容专用测试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