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原来是照片上的控制器电容在电机外,换了US--52后(电容在控制器内)电机转了,但不能调速,请教那里原因

网友A:
接线不正确吧,US-52调速器用A、B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的,和原来的型号不对,不知A,B的区别,不知如何改线,电机线3根,反馈线2根,。。。。。。总之没改好